MSP430F2013 SD16_A的问题

楼主(2014-03-10):
在用MSP430F2013采样一个20mV左右的电压信号,用SD16_A的内部参考电压,现在的问题是采集5,6,7这三个内部通道时没问题,但是采集外部的0通道时极不稳定,怀疑是硬件问题,请教一下SD16_A的差分接法怎样接呢?还有我始终没能够在REF引脚上输出内部的1.2V参考电压。

楼主:
    WDTCTL = WDTHOLD + WDTPW;

    BCSCTL1 = CALBC1_16MHZ + XT2OFF;
    DCOCTL = CALDCO_16MHZ;
    BCSCTL3 |= LFXT1S_2;

    P1DIR = 0;
    P1OUT = 0xFF;

    SD16AE = SD16AE0 + SD16AE1;
    SD16CTL = SD16SSEL_0 + SD16REFON + SD16XDIV_2 + SD16VMIDON;
    SD16INCTL0 = SD16GAIN_1 + SD16INCH_0;
    SD16CCTL0 = SD16SNGL + SD16DF + SD16OSR_1024;
初始化代码放上。

楼主:
SD16CCTL0 |= SD16SC;
while(SD16CCTL0 & SD16SC);
Temp = SD16MEM0;
以上是读ADC结果的代码,在主循环中

网友A:
楼主的电路是怎么样的?是不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A:
差分接法可以参考这本书:https://bbs.21ic.com/icview-630347-1-1.html 第116页
这本书对AD16的讲解也很详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估计是电路问题,我只在差分输入端并了一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