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简单口袋式耳机放大器制作全攻略

楼主(2014-03-10):
口袋式耳机放大器制作全攻略

本文写给那些喜爱DIY 但不知道从那里开始的同学。意在抛砖引玉,教你从零开始制 作口袋式耳机放器。

2007 年春节开稿。用业余时间逐渐完善,添加文字,补拍照片等,同年8 月完稿。 国内出的书一上来就是各种时髦的术语名词,搞得很晦涩。看了半天对所看的东西没有 一点概念,不知道说得是什么。为了节约篇幅,**里提及的专业名词比如耳机放大器、集 成电路、IC、运算放大器等等,我不会做过多解释。这些名词可以去搜索引擎上查找。

此文不深入讨论电路,只是教你如何搜集身边的资源、教你制作的方法。即使你没学过 工科,把**通读一遍,按图纸一步一步来也可以成为装机高手。

正文

假设你是一个完全没接触过电路的新手,首先解决的问题就是工具和材料。

工具:

我把需要用到的工具列了个单子。蓝字的是必备工具,紫色的是建议添加的。

购买工具:

上面列出的工具,大一点的电脑配件商场、超市的五金工具区、家电维修配套市场都可 以买到。懒得逛街就网购。比如上淘宝,找那些信誉度高的钻石卖家,货全买得也放心一些。

注意问好元件的标准,不然拿到手尺寸不合用就瞎了。

下图是我现在用的工具,供参考。这套工具买齐了,大概需要100 元。

材料

我们要制做的是一台集成电路为核心的耳机放大器,需要用到双通道运算放大集成电路IC。集成电路的优点是体积小,线路简单,用来做口袋耳机放大器非常合适。

运放插座不是必须准备的,但有了它替换运放会很方便。不然只能把运放焊死在电路 板上。

外壳,口袋耳放的特点是小巧便携。可以选生活化,图案漂亮的金属盒或者塑料盒。注 意体积要能放下2 个9V 电池并有一定的空间放置电路。盒子上需要开4 个孔,让输入输出 信号,音量,开关能露出来方便操作。为简化制作,教程没有包括发光二极管电源指示部分。 双运放能买到比较便宜的是德州电器出的NE5532,好一点的可以用OPA2134 直接替 换。

电阻大多数商家是不零卖的,我通常一次买1000 个。我们用到的都是常用阻值,多买 一些也可以留到以后的制作中。国产电阻一般几分到一角一个,买100 个超不过十元。注意 国产电阻的数值是用颜色环表示的,具体见下表:

看不明白也没关系,直接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出阻值编上号待用。

电解电容和其他有极性的元件,下文我会详细说明。尽量买小一点体积的,节省空间。 耦合用的0.1uf 电容没什么好说的,也是买小一点的,耐压不必太高。这种电容有几种 不同的标注方式,如104 或者100n。换算以后都是0.1uf。

1F=1000 mF
1mF=1000 μF
1μF=1000 nF
1nF=1000 pF

购买材料:

材料可以去家电维修配套市场购买,工业电器的电子一条街之类的地方,搜一下应也能 买得到。北京可以去新街口路南111 电车站,附近有一家比较大的家电维修配套门市。或者 去中关村的中发看看。

附近实在没有就网购吧。注意电子元件比工具的标准更多,划分也更细。下单前最好查 仔细了,别漏了什么。不然就第二次瞎了。

开工:

第一步是要按照盒子的尺寸规划好电池和电路板的位置。电路板要留有输入输出插座、 音量电位器、开关的安装空间。尽量紧凑,以电池和机芯在盒子里不活动为准。

然后就可以拿锯条开板下料了。裁好的电路板,用剪刀和什锦锉修一下边缘的毛刺。

第二步是对照接线图布置电路板。

下图是机芯的线路图,为了上手方便,我都画成实物的样子。

你要有每个元件占几个孔的概念。市面上的实验板,也叫洞洞板,洞和洞之间的距离 是2.54mm,这个是100mil 的工业标准。运放占用横纵4X4 个孔,电位器占2X3 个孔, 电阻占4 个孔(垂直安装的电阻占2 个孔)电容占2 个孔(电容体占4X4 个孔的空间, 水平安装的电容占。。。)等等。。。输入输出插座和开关,可以不安在电路板上,根据实际 情况自由发挥吧。。。

有个小窍门,如果你用那种排带的运放插座,运放的肚皮下面也有安装零件的空间!

可以放下2 个1/4W 电阻,把反馈电阻放这个位置最合适不过了。

下面是我的机芯布局图。供参考。

第三步是焊接。

焊接前,建议你准备一个窗明几亮的环境。把用到的工具,材料都放在手边。干什么活 都需要有个好心情。

把元件都插到电路板上就位,就可以焊接了。实验板的焊接,我总结有三种方式:

1, 把所有元件焊接好,引脚从根部剪断,用跳线连接各个元件
2, 把元件腿按彼此接点弯曲,用腿代替跳线焊接,余下用跳线补充
3, 上贴片元件,用焊盘做接点,余下用跳线补充

这三种方式,第一种看似最为烦琐。但它不需要很高的布局经验,修改线路也简单。我

极力推荐初学者用这种方式。你需要准备一定数量的导线作为跳线。可以拿硬盘线劈开了用,

剪成3~5 厘米的,两头剥开上锡,准备一把。

我们的工作量大概在30 个接点左右。这个很难说清楚,实际焊一次就有体会了。

pdf也有完整制作过程

网友A:
两节9伏电池,老外设计的电路就是高碳。

网友B(2014-04-29):
楼主做得东西蛮细致,外观也不错,顶一个。

网友C:
强,做得好呀

网友D:
一对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E:
呵呵,干嘛不设计成用锂电池的?

网友F(2015-02-26):
采用锂电池的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