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关于FIFO的问题

楼主(2014-03-10):
我今天看了一下英飞凌XC2000的用户手册   里面有一部分讲的是FIFO缓存功能   它介绍的到时挺详细   可是我没怎么看懂  主要是还没有对FIFO这部分内容没有入门   谁能点拨我一下啊???谢谢各位啦

网友A:
先进先出,和管道一样,用来缓冲低速和高速设备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进先出,和管道一样,用来缓冲低速和高速设备嘛

它和异步串行通信的区别是什么???  你说的   用来缓冲低速和高速设备   我不懂啊!!!帮忙解释一下呗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进先出,和管道一样,用来缓冲低速和高速设备嘛

大侠  最好  给个 例程    让我理解的透彻一点  貌似网上FIFO的例程比较少啊。。。。。

网友B:
网上也有好多FIFO例程,不多很多都是基于verilog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它和异步串行通信的区别是什么???  你说的   用来缓冲低速和高速设备   我不懂啊!!!帮忙解释一下呗 ...

通俗点就是,有些设备输出数据的速率太高,而接受这些数据的设备响应速度不够,直接通信的话会出问题,中间就加一级FIFO做缓冲,高速数据先存入FIFO,慢速的接收设备从FIFO中获得数据,这样就避免数据遗失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俗点就是,有些设备输出数据的速率太高,而接受这些数据的设备响应速度不够,直接通信的话会出问题,中 ...

我去!!懂了!!
对了
PC 和  单片机  那个速率高呢???
我感觉PC的速率要高一些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去!!懂了!!
对了
PC 和  单片机  那个速率高呢???

传输数据时考虑的是接口速度。
数据处理速度,PC当然高于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输数据时考虑的是接口速度。
数据处理速度,PC当然高于单片机。

搜噶   你 这 三言两语    要好过那些长篇大论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