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IAP程序MAIN函式位址更改

楼主(2014-03-10):
請問若設置在FLASH區開機
由0x800000開始後取得棧頂位後
再從0x800004取得復位中斷函數
接著可指定MAIN所在的FLASH位置嗎?

网友A(2014-04-09):
肯定是可以的.
这是编译器自动在连接的时候, 确定好了的地址.
如果程序强制更改. 可以更改 启动文件, 或者可以在 Main 里跳转到你另外设置的 main() 函数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