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DSSK3358触摸问题,求救给位大神们!!!

楼主(2014-03-10):
图片中是TMDSSK3358 AM335x Starter Kit,放了半年左右,后来打开发现电阻式触摸坏了:'(,我不管是触摸屏幕上哪个点,屏幕感应到的都在右下角的白点上(如下图):Q。有使用过的朋友知道是什么问题的没啊,会不会是驱动问题还是其他什么问题哈:dizzy:。小弟在线等候,望大神们多多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那个白点是什么东西?触摸屏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白点是什么东西?触摸屏坏了?

嗯,触摸出问题了,白点是我触摸屏幕就会出现的一个点。 然后我点屏幕任何点试图操控它,但是它始终在右下角那里动弹不得。

网友A:
有条件的话换个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的话换个触摸屏

换过触摸屏了, 还是存在同样的问题, 这块屏用其他板子试过了 没问题。
那么应该是硬件或者是驱动的问题了。
来这里就是想咨询下大家有木有碰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过触摸屏了, 还是存在同样的问题, 这块屏用其他板子试过了 没问题。
那么应该是硬件或者是驱动的问题 ...

换过之后还有白点吗?

网友B(2016-04-21):
您有这个板子的资料吗 能不能发一个百度云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