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4怎么查看堆栈最大使用情况

楼主(2014-03-10):
(无正文)

网友A:
MAP文件大概分为文件头、内存配置、段映射、全局符号四部分。内存配置与CMD文件中的MEMORY指令关联,在CMD文件中定义的程序与数据区间定义,在该部分均可以找到对应,与CMD文件不同的时,在MAP文件中加入了一个实际使用的区间,即在程序中实际用到的空间长度。段映射部分与CMD文件中 的SECTION指令关联,在该部分程序中所有的段实际映射的起始地址与实际长度均有详细说明。可以具体到程序中PROGMA指定的段和各个单独文件产生 的OBJ文件。全局符号可以是程序使用的每一个函数、程序中定义的全局变量均可以在此找到对应的起始地址。MAP文件中采用两种方式列举,一种为按相应地 址排列,另一种按全局符号字母排列。

上面一段是从别处复制来的,你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P文件大概分为文件头、内存配置、段映射、全局符号四部分。内存配置与CMD文件中的MEMORY指令关联,在CMD ...

是的,.map 里面有各个.c文件占用的FLASH大小,也有堆栈的分配量(80字节),但是没有堆栈的使用量,我查到IAR是有这个功能、MDK也有这个功能,CCS能没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