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0 SVS功能的疑问

楼主(2014-03-10):
背景描述:系统工作电压提供者为太阳能电池板,早晨会有光照很弱的情况,即芯片供电电压不足的问题,根据手册描述,需要电源电压达到2.2V才能配置为8MHZ,否则容易出现问题(死机,之前出现过),现想用SVS来实现这个功能:程序执行就配置SVS阈值为2.2V,DCO配置为8MHZ,这样如果电压低于2.2V,则会重启。

问题:看到SVS的功能描述,需要程序执行才能配置,比如我现在AVCC为1.8V,程序已经可以执行了,然后配置SVS阈值为2.2V,然后因为1.8V小于2.2V,系统会直接重启?会有风险吗? @dirtwillfly

网友A:
有可能会造成系统反复重启,无法 正常工作

ps:晕死,“#法#正”竟然是敏感词

网友B:
以4系列为例,窃以为也可以考虑利用检测外部电压的选项来降低风险,另外,请看如下描述,特别是中间一段:

网友B:
检测外部电压可以进行电阻分压,我就是这么干的;P

网友C(2014-04-28):
SVS功能的话是部分单片机带有这功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