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使用AD绘制4层板输出GERBER时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4-03-10):
如题,使用AD绘制4层板。L1和L4是信号层,正片;中间2层是电源和地,负片。
这种情况下,生成GERBER时,需要怎么处理?系统是否能根据生成的GERBER的文件名就可以判断这层是正片还是负片?

网友A:
我直接输出PCB文件,也一直用正片。。。。当成双层板画,呵呵。

网友B:
AD 没用过。 爬到死 和 阿里狗我就会。

网友C:
AD生成Gerber文件的文件名是按工程名统一命名的,区分是哪层应该属于第几层是根据后缀区分的。有些PCB厂家的工程师不理解,因此在设计时养成一个好习惯,在第一层的板外用标注“1. Top Layer”,第二层如果是GND那就标注“2. GND Plane”,“3. Power Plane”,“4. Bottom Layer”,这样PCB制板厂家的工程师就明白他们如何安叠层制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