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DM9000速到达不到要求

楼主(2014-03-10):
使用TX2440开发板,ARM芯片是S3C2440,网卡芯片为DM9000,系统为Linux2.6.31,使用Qt/E 4.8编写了一个测速软件,在电脑上运行速度可以达到80M+,在ARM开发板中运行最高只能到13M左右,再就上不去了,我查了查有以下解决思路:
1,ARM的总线速度不够,换个ARM11试试;
2,DM9000网卡驱动不够精简,应该精简下驱动

哪位有实际经验的高手能够指点下方向呢?

网友A:
提高总线速度
换DMA
看看能不能采用NOR复用方式

网友B:
DMA方式可以,但驱动要自己搞,研究一下吧

网友C:
DM9000数据要通过外部总线进出,猜测瓶颈应该是这里。
换个开发板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DM9000数据要通过外部总线进出,猜测瓶颈应该是这里。
换个开发板不行吗? ...

老板要求效率,自己开发设计电路太费劲了,所以我也想能不能换个开发板呢,
一个是:友善ARM11 mini6410/S3C6410开发板(256M内存+1G Flash) 配备 DM9000网卡芯片
另一个是:友善之臂四核Cortex-A9 Super4412SDK-1308-S700开发板(三星Cortex-A9 四核处理器,双通道2G内存,16G Flash) 配备 DM9621网卡芯片

请问,如果单纯从测速的角度,这两个开发板哪个更好一点呢?如果这两个都不能到近百兆的话,能不能推荐个合适的开发板?先谢过了

网友C:
是要做手持设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要做手持设备吗?

是的,做一个能够测速的手持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总线速度
换DMA
看看能不能采用NOR复用方式

DMA的意思不用Linux操作系统直接在片子上跑么?nor复用方式是怎么实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DMA方式可以,但驱动要自己搞,研究一下吧

不用嵌入式Linux自带的DM9000.C的驱动程序,自己看芯片手册编么?

网友A:
  你可以试试修改一下内核的DM9000驱动文件

网友D:
DMA是说的传输方式,和驱动有关的。DM9000一般用的是SPI总线,SPI传输方式是不是DMA方式,就是与CPU无关的传输方式。修改下驱动吧

网友E:
DMA方式,需要CPU支持。从事davicom这么多年,没有听说哪个工程师成功应用DMA。建议不用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