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内部接触器选型的疑问

楼主(2014-03-10):
前几天看了一个关于变频器内部接触器选型的文档,一直有一个疑问,希望大家能帮我指点指点!!

其实是就欲量选择方面的问题,一般我们通用变频器选择 IGBT模块的时候是按照变频器2倍额定电流来选择的,但是接触器的电流却是根据变频器输出一倍额定电流来选择的,那这样接触器不会烧掉吗?

接触器就是图中主回路上的KL!

网友A:
看继电器的过流能力了
继电器过流能力(干簧,光MOS等继电器除外)相对IGBT,MOS要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