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采集PWM的电压值?

楼主:
单片机产生12v的PWM信号,现在对其进行采集电压值,需要把PWM信号转成直流电压信号,接AD采集还是说不用转换直流电压,直接接AD检测方波峰值的电压值?

网友A(2014-03-10):
你想检测什么?电源?

网友B:
直接根据占空比就可以算出来啊

网友C:
不嫌麻烦也可以转成直流电压信号,接AD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检测什么?电源?

就是测PWM信号的峰值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根据占空比就可以算出来啊

你意思是说,不用接什么AD,用单片机检测PWM的占空比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嫌麻烦也可以转成直流电压信号,接AD采集

你是说必须转换成直流,才能接AD测,不转换的话,无法测PWM的峰值电压;还有如果要转换的话,应该接怎样的转换电路?

网友B:
PWM峰峰电压不就是PWM电源电压吗

有效值就是占空比乘以最高电压

网友B:
你这好比

DAC已经输出指定值了,还要去测量输出是多少

完全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好比

DAC已经输出指定值了,还要去测量输出是多少

不是开关电源的那种PWM,PWM是单片机产生的,根据输入的不同,由单片机产生不同占空比的PWM波,由于接入电路电阻连通,导致PWM峰值电压的不同,开始用芯片将电压提至12V,闭合开关接入电阻后,变成9V,再闭合开关,加入电阻后,变成6V,我要测的是12V ,9V ,6V的峰值电压

网友B:
非要采集的话,将PWM接个RC滤波,然后接入ADC测试即可

网友D:
可以直接ADC,然后算有效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要采集的话,将PWM接个RC滤波,然后接入ADC测试即可

问题就是出在这里,我自己加了个RC滤波电路,转成12V的直流电压,但是接入电路中,开关S1,S2闭合与开启,检测出的电压不会变动,只显示12V,正常情况下,S1闭合显示为9V电压,S1和S2均闭合,显示为6V的电压值,结果加入RC电路之后,峰值电压就不发生变化,这不是我要的结果。PWM信号用函数发生器仿真,电路图如下: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直接ADC,然后算有效值啊

直接ADC的话,怎样算有效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就是出在这里,我自己加了个RC滤波电路,转成12V的直流电压,但是接入电路中,开关S1,S2闭合与开启 ...

你这个图不知所云,
你想用运放,却接成了比较器,输出自然饱和。

网友A:
另外,人家说的RC不是你的这种RC。

网友E:
用专用的峰值检测,有效值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人家说的RC不是你的这种RC。

那应该怎么接?我实际上加了个积分电路。给个电路图吧,到底怎么接的?这个问题快折磨我两星期了,跪求指导,老师逼得紧,天天挨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专用的峰值检测,有效值芯片

还有这种芯片,先接入这种芯片,在接入AD,这种芯片输出的什么电压,直流吗,有型号吗?我查一下datasheet

网友E:
ADC自动转换成有效值,读ADC里的寄存器就行

网友B:
你这运放都接错了

网友F(2014-06-13):
引用 网友B:
直接根据占空比就可以算出来啊

你好,我也跟楼主一样需要利用ADC来采样PWM的值。目前用的是占空比/PWM周期*100。但是我的PWM信号源在上升沿或者向下降沿不是直接上升,而是一条斜线,斜线时间为50us左右。所以有时候在测的时候发现计数出来的值偶尔一堆正确的数据中渗杂一个0出来。希望楼主能帮忙想下解决办法。

网友G(2024-10-10):
您好,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十年后的今天,我被同样的问题困扰着,如果可以的话,请您帮帮我。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