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FSK.请推荐几个芯片。

楼主(2014-03-10):
调制频率要求区间(300Hz~3400Hz。最好分别为1KHz和2KHz)。而且最好为正弦波调制。低电压供电(《=2.6V)。分别找到了MICRF112和XR-2206。可惜没有完全满足要求。求大神推荐。多谢!

网友A:
待高手来帮忙吧!

楼主:
哪位大神推荐下芯片吧!

网友B:
叫 匠人、老T叔、他们来推荐下,

楼主:
@tyw  @chunyang .请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tyw  @chunyang .请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D:
T叔=T书

网友E:
可以去看看嵌入式Modem芯片,TDK的。用MCU软件调制也行,而且更方便、廉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去看看嵌入式Modem芯片,TDK的。用MCU软件调制也行,而且更方便、廉价。 ...

多谢前辈的指点。启发了思路。附件是找到的相关**,尝试用MCU输出SPWM加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