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IO频率测试

楼主(2014-03-10):
对STM32F429探索套件IO输出频率做了下测试,使用下图语句,直接操作地址,达到了汇编效果,基本上一个机器周期就可以改变一次状态,下图分别是90MHz和180MHz主频测试结果。

网友A:
STR指令好像要2个机器周期吧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686178-1-1.html
看看我的吧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我也正在调试这个F429,,,IO口输出频率是可以达到手册标称的90MHZ的,如图:

网友D:
IO翻转频率比103多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