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 PWM整流,IPM模块输出需要PWM信号为双线吗?

楼主(2014-03-10):
如题:
1、首先项目正在做,之前没做过;
2、问题:驱动为自己开发,典型的IPM文档推荐型;
3、build了一个控制板(F28335)和一个驱动板(光隔)来控制PWM驱动IPM的;
4、问题是每一路控制板的驱动(目标是一个IGBT管)的PWM信号都需要要两跟线吗?即不能公共地。这个问题比较弱智,但是还请曾注意过此一点的老鸟交流下经验。

网友A:
你说的双线是不是指的互补的两路PWM波呢
IPM模块中一般都是H桥   上线桥臂需要互补输入

网友B:
是要两路互补的PWM输出,还是几路PWM波形同步 ?

楼主(2014-04-13):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双线是不是指的互补的两路PWM波呢
IPM模块中一般都是H桥   上线桥臂需要互补输入 ...

两种情况都有吧;
1、单相的互补实现控制和驱动分开,中间用排线连接,这时两路PWM(互补的),要用几PIN的线呢一般、、
2、如果不是互补,三相半桥,各相的驱动信号的PWM(单极性的)又是什么样子呢?

***
我的主要的疑问是,PWM信号能不能共用一根信号线(逻辑地)。

同时感谢二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种情况都有吧;
1、单相的互补实现控制和驱动分开,中间用排线连接,这时两路PWM(互补的),要用几PIN ...

应该是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