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用Atiny13遇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4-03-10):
用ICCAVR的Application Builder向导获得10ms的定时,用proteus仿真时得到的却不是10ms,请问问题会出在哪儿?谢谢
/*---------------------------------
主控芯片:Tiny13
晶震频率:内部RC 9.6M
---------------------------------*/
#include <iot13v.h>
#include <AVRdef.h>
#define sCNT  100    //10ms*100=1S
volatile unsigned int power,keys,zero,zt;

/*---- 初始化定时器T0为10ms定时 ----*/
void timer0_init(void)
{
  CLI();          //关中断
  //----以下为ICCAVR向导生成
  TCCR0B = 0x00; //stop
  OCR0A = 0x5D;
  OCR0B = 0x5D;
  TCNT0 = 0xA3; //set count
  TCCR0A = 0x00;  //启用通道A强制比较功能
  TCCR0B = 0x05; //start timer 定时器采用1024分频
  MCUCR = 0x00;
  TIMSK0 = 0x04;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GIMSK = 0x00;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

/*---- T0定时器10ms中断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compa_isr:iv_TIM0_COMPA
void timer0_compa_isr(void)
{
  COM_BIT(PORTB,PB4);    //定时到,取反PB4
}

proteus仿真得到的比10ms大很多,参照的100Hz过零信号是准确的,请教是何原因?

相关下载

楼主:
百度了好几个例子,又对照datasheet关于定时寄存器的说明,终于弄明白什么原因了,哈哈,原来是在ICCAVR生成向导时,没有选择OC0A 的output mode为Toggled(OC0A输出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