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关于I2C抗干扰

楼主(2014-03-10):
我用I2C方式进行MCU与DSP通信 我用镊子碰一下I2C的任意一条线 通信就中断 请问一下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I2C是很正规的通信,是否成功是有应答信号的,如果失败可以重发

网友B:
手碰复位,不代表就不可靠,人体可以感应很高的电压,不应该用这种不定量的东西来做测试。实际使用中,如果发现信号不理想或者想增强抗干扰性能,可以适当减小上拉电阻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是很正规的通信,是否成功是有应答信号的,如果失败可以重发

请问一下 重发是不是 首先强制停止当前通信 然后再重新开始是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 重发是不是 首先强制停止当前通信 然后再重新开始是吗??

主机发送一个STOP信号,总线不就可以重新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