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51822

楼主(2014-03-10):
各位好!有谁用过nRf51822这个芯片,我烧录下载了官方的心率计测试程序怎么运行不正常。谢谢!

网友A:
烧录这个程序我也遇到了问题,就是烧录后nRFgo Studio就不识别芯片了,不能再烧录程序进去了。
你是否有遇到啊?

我待会也测试下是不是可以喝手机通讯吧,手机程序下载中。。。

网友A:
我用三星S4,装了nRF_UtilityV1.3.apk 后提示我 设备不支持。郁闷。。。

不过我的问题解决了,重新插拔了下跳线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