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选型问题

楼主(2014-03-10):
大家好,最近需要完成一个支持wifi、LAN、触摸屏的RFID读写器,MCU应该怎么选?应该使用什么操作系统?

网友A:
你一要搞lan,2要搞wifi,3要搞触屏,
这建议还是搞arm9,上linux把。

网友B:
相对来说我也比较赞成2楼的,用ARM9,因为要用屏,用wifi,LAN MCU相对ARM来说弱!如果要咨询可以电话联系我 13567180175 QQ745064238 汪

楼主:
如果不用LAN 只用WIFI的话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不用LAN 只用WIFI的话呢?

其实差不多,如果不用屏的话那很多可以选择了

网友C:
成本控制在什么程度?对于CPU的速度是否有要求?屏是多大?是电池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本控制在什么程度?对于CPU的速度是否有要求?屏是多大?是电池供电吗?
...

成本的话,也没有说硬是要控制得多低,就是别出现“杀**用牛刀”的现象就可以了。。。。
CPU速度也是,够用就行,主要还是完成各项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差不多,如果不用屏的话那很多可以选择了

ARM9是同时自带TFT控制器与电阻屏/电容屏驱动器吗?
我最近在考虑Cortex M3的CPU  不过不知道性能够不够。TFT控制器的话,如果用外部控制IC或者找一款自带TFT控制器的芯片(如NXP LPC1857)不知道可不可以?电阻/电容屏控制器在Datasheet中叫什么模块?
之所以没有一开始就用ARM9,主要是想到,ARM9是上一代的产品了,我觉得直接使用新型号来做新产品会不会更好。不知道替代它的产品是什么系列,Cortex R4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本控制在什么程度?对于CPU的速度是否有要求?屏是多大?是电池供电吗?
...

手持式阅读器,确实是电池供电,不过可以使用大容量锂离子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Cortex-A8

A8是不是太贵了。。。。直接跑安卓么。。。。不过这样好像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ARM9是同时自带TFT控制器与电阻屏/电容屏驱动器吗?
我最近在考虑Cortex M3的CPU  不过不知道性能够不够 ...

这个用A5好了,现在市场上比较受欢迎的一款,A8的话也行都是比较好的选择,完全够用,能达到您所要的功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A8是不是太贵了。。。。直接跑安卓么。。。。不过这样好像也可以

是的。能用很久,不会被淘汰

网友A:
引用 楼主:
ARM9是同时自带TFT控制器与电阻屏/电容屏驱动器吗?
我最近在考虑Cortex M3的CPU  不过不知道性能够不够 ...

arm9并不会停产,关键是某些厂商的型号停产,比如三星。具体型号我就不说了。
你看51都这么久了,咋就没停 了。

这个关键是看成本,看性能需求,看开发周期。明明能用菜刀的东西,没有必要用斧头。

一个arm9,仅需要60元的PCBA成本就搞定了你上面需要的所有功能,你何必去花100元去搞cortex-A8。

当然,如果你量小,找些做arm核心板的公司的核心板,他们提供不错的支持,搞定很多硬件,方便你二次开发,这才是最佳选择。

楼主:
嗯,好的,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C:
成本是需要一个控制的,看你市场对产品的接受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