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跟随器输出电压被太高了为啥?

楼主(2014-03-10):
我用AD8001搭了一个电压跟随器,用正12V供电,将一个电路板上的信号取出来跟随,但发现输出信号被太高了0.2v。输入信号本来是0mv到330mv的正弦,结果输出成了200mv到530mv,而且一上电没输入信号的时候,输出就是200mv。
这个AD8001运放搭的电压跟随器,我不接到那个板子上测就很正常,可是两个板子我共地了啊,为什么输出会被抬高呢,求高手赐教啊,小鸟先行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几个意思。。。

网友B:
运放块的“input offset voltage”参数不为0时,输出信号就偏离0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运放块的“input offset voltage”参数不为0时,输出信号就偏离0轴。

第一眼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他是0.2V不是几毫伏

网友D:
首先,运放有个“输入失调系数”的参数,另外,对于0V附近的信号,要采用正负电源供电的运放来处理,即使是“轨到轨”运放都不能直接处理0V附近的信号。

网友E:
如果接到后面的电路电压升高,可能问题是后面电路输出电流使运放输出抬高了,看看后面有无输出电流超过运放的灌电流。

网友F:
因为你没隔直流,串个电容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运放有个“输入失调系数”的参数,另外,对于0V附近的信号,要采用正负电源供电的运放来处理,即使是 ...

是说输入失调电压的问题吗?,可为什么输出有200mv这么大?
这个AD8001手册上是写可以单电源或者正负电源供电,但是我用正负5V供电的时候,不管什么输入情况都有高频的输出波动,周期10ns,幅度能达到2V。这个8001D手册上是写带宽为800MHz,这个输出的波动是不是震荡了。。。。。求高手指点下有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接到后面的电路电压升高,可能问题是后面电路输出电流使运放输出抬高了,看看后面有无输出电流超过运放 ...

现在输出就是运放接的电阻倒地,或者悬空,两者现象一样。。。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说输入失调电压的问题吗?,可为什么输出有200mv这么大?
这个AD8001手册上是写可以单电源或者正负电源 ...

正负供电会振荡,额。。。。。

AD8001好像是CFB运放吧,接成电压跟随器输出到反相输入端有没有串电阻,串了多大的?还有检查下电源滤波,你的电路是怎样的?

网友H:
我瞎说一个,12V电压有没有接滤波电容
结合我最近发现的问题说一下,如果你的12V有几百毫伏的杂波的话,会反映到输出上的,所以你可以尝试检查一下12V上是否有杂波

网友I:
不错,给运放供电的电源尽量用线性电源,电路的滤波也要做好,单电源供电时,一定要注意共模信号的抑制,电路应该加上偏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说输入失调电压的问题吗?,可为什么输出有200mv这么大?
这个AD8001手册上是写可以单电源或者正负电源 ...

已经说了,不止输入失调系数的问题,事实上,主要的问题是单电源供电。可以单电源供电并不意味着可以处理0V信号,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前面已经讲的很清楚了。
至于正负电源供电时输出有波动,要么是电路有错,要么是电源有波动。

网友J:
运放不是轨到轨输出的,应该是因为你单电源供电所以输出不了0V。如果你要处理的信号就是个交流,那串一个电容隔直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K:
用正负电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正负电源啊

一正负电源供电就震荡。。。。

网友L:
楼主,我看了下AD8001芯片的Datesheet。上面说了这个芯片是电流反馈型运放(CFA),当然还有电压反馈型运放(VFA)。VFA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输出精度很低,但带宽很宽。所以我的建议是,你可以换一个VFA运放试试。我也在研究CFA的运放做能否电压跟随,或者对输出有什么影响。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楼主,我看了下AD8001芯片的Datesheet。上面说了这个芯片是电流反馈型运放(CFA),当然还有电压反馈型运放 ...

楼主,还是把电路图贴出来吧。你这是让大家猜谜语的节奏么?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楼主,还是把电路图贴出来吧。你这是让大家猜谜语的节奏么?

上一次的回复写错了一个字母,现在改正过来。CFA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输出精度很低,但带宽很宽。所以我的建议是,你可以换一个VFA运放试试。我也在研究CFA的运放做能否电压跟随,或者对输出有什么影响。

网友E:
如果运放后面没有其他电源电路,建议看看运放是否买到假货了,我在淘宝买到类似的,我是用做放大器输入正负短到地,输出仍有几百毫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