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PIC18f4520串口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4-03-10):
这是我看视频教程跟着做的一个历程,PC段的串口助手发送数据 在开发板上带的8*8点阵上点亮对应的灯。我按照视频中的做的程序编译没问题,写到板子上也没问题。就是串口助手发送后没反应。我第一次发帖,请高手指教。
#include <p18cxxx.h>
#include "k18.h"

void main(void)
{
        COL8=1;/*选中点阵管的一列*/
        PORTD=0;
        k18_init();/*HL-K18主板初始化*/
        RCSTAbits.SPEN=1;
        TXSTAbits.SYNC=0;
        TXSTAbits.BRGH=1;
        SPBRG=64;
        RCSTAbits.CREN=1;
        while(1)
                {
                if(PIR1bits.RCIF==1)PORTD=RCREG;
                }
}

楼主:
可不可以通过MPLAB读取相应寄存器里的值来确定数据是否已经送达呢?

网友A:
请确定波特率及数据格式是否正确?

楼主:
已解决 原因是我串口没选对 应该在设备管理器里查看是COM几 我开始是一个个试的直到打开串口成功我已经对了 结果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