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电源严重发热,请高手前来围观,附PCB和波形

楼主(2014-03-10):
输入电压,10至60V,输出电压12V 5A,IC是UC3843,MOS是IRF540,100V33A的。变压器是PQ2620,初级10匝,次级10匝,感量30uH,满载效率0.85以上,目前症状是,开机之后,短时间内,是肖特基比MOS热,十分钟之后,MOS温度开始超过肖特基二极管,而MOS温度越高,内阻越大,温度更高,如此形成恶性循环,到后来管脚的锡都被融化了,不知道应该如何解决这个温度过高的问题,请大家多多出谋划策,下面放出PCB和波形,这些波形是输入50V,输出12V5A时测得的,看看有没有问题

这是PCB,有人问我那里为什么画成弯弯曲曲的,那是为了增加阻值。

这个是MOS的驱动波形

这个也是MOS的驱动波形,两边是怎么回事?

这是输出肖特基的波形,应该没有异常吧?

这个是VDS波形,MOS耐压100V,已经快达到极限了

网友A:
增大散热片,60W这散热片也太小了

网友B:
原理图贴个来看看,
另外,你的板子 布线 感觉铜皮要加粗,增加散热

网友C(点评):
对头,贴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贴个来看看,
另外,你的板子 布线 感觉铜皮要加粗,增加散热

原理图没画,直接画的PCB,其实看这个PCB比看原理图还要直观、方便。
那里有个地方PCB确实太窄了,需要加宽,但这不是主要原因,现在变压器不怎么热,有什么办法能将MOS温度转移到变压器上面?

网友B:
没原理图 不好说
你MOS 的控制脚电路咋样的, PCB 没网络,不想细看 太累
另外,肖特基什么型号的,
当前 只有换肖特基 和MOS 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原理图 不好说
你MOS 的控制脚电路咋样的, PCB 没网络,不想细看 太累
另外,肖特基什么型号的,

不过,3843的工作电流,真是大的要命,我的供电三极管是2N5551,竟然很热,看来还得换大一点的管子。
肖特基是20A100V的,MOS是IRF540,我打算换成电流更大,内阻更小的IRF3710,应该会好很多,不过现在没有这个管子,真是麻烦

网友D:
居然没有原理图就直接画PCB了,牛啊:funk:

网友E:
楼主应该先把MOS换成耐压150V的,你说的这现象是MOS在吸收过量尖峰能量导致发热,发热引起Rds增大,进而损耗更高。奇葩的是你管子居然没挂,质量真特么好。最好次级整流管用耐压大于120V的,不然你产品出不了货。

网友F:
我只来围观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应该先把MOS换成耐压150V的,你说的这现象是MOS在吸收过量尖峰能量导致发热,发热引起Rds增大,进而损 ...

已经买了IRF3710,连续电流46A,DS电阻28m欧,明天到货,换上之后估计会好很多。
你说的管子会挂这个问题,我已经让这个电源输出4A电流老化几天了,不管我怎么搞,它就是不挂

网友G:
关于MOS驱动波形,前沿那个是米勒平台,但因为你的表棒阻抗匹配没调好,所以波形失真;后沿是正常的,就懒得解释了。
另外你给的波形都是AC档的,玩俺们的?

网友E:
哥说你MOS耐压低了,你换电流更大的没啥用。

网友H:
   这PCB画的太差了。能开机已经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