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的RTC问题。

楼主(2014-03-10):
我按照i.MX 6Dual/6Quad Applications Processor Reference Manual的说明自己做了块板,目前已调试过大多数功能,它们都是OK的。现在我开始调RTC。imx6q上的D9和C9之间的32.768的晶振已正常起振,同时G11脚上的VSNVS_3V0在断电的时候是2.8V,上电的时候是3.0V。
我认为目前的状况表示RTC应该是正确并可以工作的,我使用其它的RTC芯片,都是这个模式。
但现在,在我启动系统后,linux中的系统时间总是从1970年开始。
我再系统中使用hwclock --show命令,系统打印内容如下
root@freescale /$ hwclock --show
Thu Jan  1 00:00:00 1970  0.000000 seconds
我使用hwclock --systohc
root@freescale /$ hwclock --systohc
系统貌似进入死循环。
在内核编译的时候,我选择的RTC驱动是Freescale SNVS Real Time Clock。
在调试中,我进入驱动,增加了下面的打印语句

static int snvs_rtc_read_time(struct device *dev, struct rtc_time *tm)
{
        struct rtc_drv_data *pdata = dev_get_drvdata(dev);
        void __iomem *ioaddr = pdata->ioaddr;

        printk("***************snvs_rtc_read_time is %x\n",rtc_read_lp_counter(ioaddr + SNVS_LPSRTCMR));
        rtc_time_to_tm(rtc_read_lp_counter(ioaddr + SNVS_LPSRTCMR), tm);
        return 0;
}
打印出的rtc_read_lp_counter(ioaddr + SNVS_LPSRTCMR));总是为0
我接着修改如下
static int snvs_rtc_set_time(struct device *dev, struct rtc_time *tm)
{
        struct rtc_drv_data *pdata = dev_get_drvdata(dev);
        void __iomem *ioaddr = pdata->ioaddr;
        unsigned long time;
        int ret;
        u32 lp_cr,lp_lr;
        u64 old_time_47bit, new_time_47bit;

        printk("*****************snvs_rtc_set_time\n");
        ret = rtc_tm_to_time(tm, &time);
        if (ret != 0)
                return ret;

        old_time_47bit = (((u64) (__raw_readl(ioaddr + SNVS_LPSRTCMR) &
                ((0x1 << CNTR_TO_SECS_SH) - 1)) << 32) |
                ((u64) __raw_readl(ioaddr + SNVS_LPSRTCLR)));

        lp_lr = __raw_readl(ioaddr + SNVS_LPLR);
        printk("********LPLR is %x\n",lp_lr);
        lp_lr = lp_lr | SNVS_LPLR_SRTC_HR;
        __raw_writel(lp_lr, ioaddr + SNVS_LPLR);
        /* Disable RTC first */
        lp_cr = __raw_readl(ioaddr + SNVS_LPCR) & ~SNVS_LPCR_SRTC_ENV;
        __raw_writel(lp_cr, ioaddr + SNVS_LPCR);
        printk("***************************write en is here\n");
        while (__raw_readl(ioaddr + SNVS_LPCR) & SNVS_LPCR_SRTC_ENV)
                ;

        /* Write 32-bit time to 47-bit timer, leaving 15 LSBs blank */
        __raw_writel(time << CNTR_TO_SECS_SH, ioaddr + SNVS_LPSRTCLR);
        __raw_writel(time >> (32 - CNTR_TO_SECS_SH), ioaddr + SNVS_LPSRTCMR);

        /* Enable RTC again */
        __raw_writel(lp_cr | SNVS_LPCR_SRTC_ENV, ioaddr + SNVS_LPCR);
        while (!(__raw_readl(ioaddr + SNVS_LPCR) & SNVS_LPCR_SRTC_ENV));

        lp_lr = __raw_readl(ioaddr + SNVS_LPLR);
        printk("********LPLR is %x\n",lp_lr);
        lp_lr = lp_lr | SNVS_LPLR_SRTC_HR;
        __raw_writel(lp_lr, ioaddr + SNVS_LPLR);

        printk("********************************rtc_write_sync_lp\n");
        rtc_write_sync_lp(ioaddr);
        printk("**********************is work\n");

        new_time_47bit = (((u64) (__raw_readl(ioaddr + SNVS_LPSRTCMR) &
                ((0x1 << CNTR_TO_SECS_SH) - 1)) << 32) |
                ((u64) __raw_readl(ioaddr + SNVS_LPSRTCLR)));

        time_diff = new_time_47bit - old_time_47bit;

        /* signal all waiting threads that time changed */
        complete_all(&snvs_completion);

        /* allow signalled threads to handle the time change notification */
        schedule();

        /* reinitialize completion variable */
        INIT_COMPLETION(snvs_completion);
        return 0;
}
发现程序在
while (__raw_readl(ioaddr + SNVS_LPCR) & SNVS_LPCR_SRTC_ENV)
                ;
这一行进入死循环。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楼主,关于你提出的问题,建议你到飞思卡尔官网创建一个技术服务请求。链接为: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楼主:
自己搞定了

楼主:
将晶振的22pF改成18pF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将晶振的22pF改成18pF

很高兴楼主的问题已经解决,同时非常感谢楼主分享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