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急急...关于单片机读取I/O口的的问题!

楼主(2014-03-10):
其中一部分用光耦EL817,输出电压大约4.8V左右,我想用51单片机读取这个高电平,可是接到单片机端口后没反应,测得该端口电压为0,...各种猜想实验都不行,求大神帮解~

下面是程序调试,光耦输出接P2^0..蜂鸣器是P2^1,光耦输出高电平,蜂鸣器响
#include<reg52.h>
sbit d=P2^0;
sbit di=P2^1;
void main()
{
   d=0;
  while(1)
  {
  if(d==1)
  di=0;
  else di=1;
}

}

网友A:
不是说有电压吗,
端口没有输出低电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有电压吗,
端口没有输出低电平吧

光耦输出端电压4.8...然后我用的杜邦线转接到I/O口,写程序调试不能用,用万用测单片机端口电压为0...请问那地方有误区啊我??

网友B:
单片机IO端口有时候会因为误操作而烧坏,所以必要时更换芯片试试...

网友C:
把d=0去掉试试,也可能是单片机把光耦拉低了

网友D:
你的d都=0了,你还想单片机造反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的d都=0了,你还想单片机造反么?

哈哈

网友F: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有的单片机接光耦后输入检测不到,必须配置为高阻输入状态

网友G:
单独测试光耦输出和IO的特性看看是否匹配或异常

网友H:
阻抗匹配?在光耦输出端加一个阻值大的下拉电阻试试··

网友I:
6L 好幽默啊!~

网友J:
楼主,单片机IO口用做输入的时候是不能拉低的,不然真的是要它造反的节奏了

网友K:
一般光耦和单片机连接都是按输出低电平的接法的,这样有信号时拉低电平,单片机
if (d==0)就可以了.
如果要接输出高电平,把IO设为高阻,下拉电阻(也就是光耦负载)选好.

网友L:
楼主你这是把io口直接杀了的节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