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霍尔电流传感器

楼主(2014-03-10):
霍尔电流传感器的线性度也不好啊,是我用的不对吗? 我是这么用的:传感器先经运放整流,在放大2倍(测量50A以内的电流,用了输出4V的霍尔传感器( 接+-12V);相当于0.08V就是1A; 0.08V太小,我又用运放放大了2倍),发现线性度也不成比例啊,难道要分段处理??求大神指教

网友A:
直接检出式霍尔就这个样子了,如果想线性好就用零磁通霍尔,线性可以达到0.1%之内。
如果这个还不够,那只好用磁通门传感器了,线性最好可以达到0.0001%

网友B:
可以看资料上的曲线,然后根据那个来就好,如果资料的曲线不准确出了换个精度高的之外可以考虑自己描绘出一条曲线,然后根据这曲线来,不过这个比较麻烦。也就相当于分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