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同步通信 和 异步通信的区别

楼主(2014-03-10):
同步通信和异步通信的区别是什么  我查到的是  二者的差别在于  所使用的时钟  是不是严格同步的   但是用户手册上  谢了一大堆关于串口通信的   我看了下   一共 289页     通读了一遍  感觉  同步通信和异步通信  差别挺大的   帮忙详细的说一下  到底哪里不同啊  ??

网友A:
同步通信是按照软件识别同步字符来实现数据的发送和接收,异步通信是一种利用字符的再同步技术的通信方式。
网上资料很多的,这个总结的很简练;http://wenku.baidu.com/view/17c589130b4e767f5acfce8b.html

网友B:
同步通信一般情况下有时钟信号配合实现通信过程;例如CLK,SPI等等
异步通信不需要时钟信号的配合即可实现通信;例如U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