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新人入门求指教。。俯首叩谢

楼主(2014-03-10):
  小生只对ARM,C51有些了解,基本的东西也算明白。想学习一下嵌入式Linux,网上看了看越来越迷糊。我的计划是先移植一个Linux到S3C2410的板子。学习计划是先了解上层软件是什么样子的,怎么修改,怎么编译,或者有现成的copy一个。然后搞清楚怎么移植的,用什么东西烧录进去还是怎么样。第三步S3C2410要做什么相应的处理才能移植啥的。最后是学会使用系统中的功能。但是现在完全找不见方向。。。上层软件必须在Linux环境下改动和编译么?移植程序又用的什么软件?哪位大神能指导一下路线方针,我好按着步骤慢慢学。。。。

网友A:
建议先找个视频看看,就知道大概的过程了。然后再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找个视频看看,就知道大概的过程了。然后再实践

刚刚看了一下晓静的视频,有点感觉的样子。。。版主还有什么视频能推荐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找个视频看看,就知道大概的过程了。然后再实践

对了版主我的板子不是开发板,就是私人做的那种,不知道能不能移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看了一下晓静的视频,有点感觉的样子。。。版主还有什么视频能推荐的么? ...

百度云有好多。较出名的开发板的视频都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版主我的板子不是开发板,就是私人做的那种,不知道能不能移植?

可以的。你对比下电路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你对比下电路原理图

ok!谢谢斑竹的肯定~。我在仔细琢磨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