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热风筒上电就烧保险

楼主(2014-03-10):
热风筒只要一上电就会把保险烧断  请问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加热丝有短路故障

网友B:
量 零火线 电阻有多少,看下功率 和计算值差多少。
没问题,把保险加大看看情况

网友B:
或者根本就是你保险选择的余地不够

网友C:
过载或者内部短路。

网友D:
最起码也要打开看看电热丝的情况

网友E:
上电瞬间电流大

楼主:
电热丝这部分 整个得换过了。

楼主:
保险我用的是原装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保险我用的是原装的

看看二极管是不是击穿了

楼主:
什么二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