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82G5B32的例程问题

楼主(2014-03-11):
刚拿到样片,发现5b32寄存器比82e54复杂很多,有没有demo code参考一下,像串口0,1,io测试程序。以前笙泉的网上都有的,这颗料为啥没有?,那位做过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A:
MA82G5B32的規格書內有一些基本的例程
MA82G5B32_Datasheet

网友B(2014-08-16):
RST 如何 设成 P4.7

网友C:
Bit 1: RSTIO, RST功能为I/O
0:选择I/O引脚功能为P47
1:选择I/O引脚功能为外部复位输入(RST)

网友D:
学习学习,这颗料应该支持OCD?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学习学习,这颗料应该支持OCD?

应该吧

网友E:
不过没用过,不敢打包票

网友D:
我一直在用MPC82G516,有OCD,不过也就做编程口使用,我自己写的ISP,比原厂功能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学习学习,这颗料应该支持OCD?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