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54单片机没有定时器0中断,怎么使用

楼主(2014-03-11):
我现在需要使用PIC16F54这颗芯片和74HC164一起驱动数码管,做一个9999秒的计时器,我认为使用定时器的话计时会更准确,但是这个定时器溢出的时候似乎没有中断产生啊,我看手册也没有发现关于定时器中断的任何介绍,甚至任何中断的介绍都没有,   怎么做好呢

另外这个芯片编程用C语言还是汇编用语言好,求教大神。

网友A:
用汇编好。建议你换片子。

楼主:
为什么换片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汇编好。建议你换片子。

为什么换片子啊

网友A:
没有定时器中断,时间不好控制啊!

网友B:
16没有中断不可能吧

网友C:
高手来科普一下吧

网友D:
“我看手册也没有发现关于定时器中断的任何介绍”---有这种情况吗???
估计你看得文档不对,你到官网上去找找PIC16系列的开发参考文档。
七、八年前用过这款片子,感觉PIC官方的中文文档做得很不错的。
如果你是用这个片子,用汇编就可以搞定了,而且指令也不多。

网友E:
扫描TMR0最高位

网友F:
如果要得到精确的定时时间,需要程序中不修改TMR0的值,让TMR0溢出自清0,然后需要选择能产生整数延时时间的晶振,比如选择时钟晶振为4.096M,定时器分频为1:32,这样检测TMR0的值便可得到精确的8ms延时时间,然后8ms*125就可以产生精确1S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