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SC码的,求助。。。谢了

楼主(2014-03-11):
(无正文)

网友A:
您发一些30开始的字母数字好识别。

网友B:
十六进制的1A对应字符是‘→’

网友C:
回车换行的十六进制是0x0d,0x0a,发送这两个数之后,电脑串口助手接收区就会换行(字符模式),其它依次类推.
例如:发送 ABCDEFG

send("A");
send("B");
send("C");
send("D");
send("E");

24  CAN (cancel) 取消
25  EM (end of medium) 介质中断
26  SUB (substitute) 替补
27  ESC (escape) 换码(溢出)

不是所有的符号,都可以用串口助手发送的...

网友D:
干嘛不用16进制发送?符号发送有软件支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