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ubuntu12.04 用ltib 编译linuxBSP

楼主(2014-03-11):
执行 ./ltib 报错,是缺少mtd-utils工具吗?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我用文档的列表更新 source.list 文件,执行 sudo apt-get update ,提示有的被忽略,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文档的列表更新 source.list 文件,执行 sudo apt-get ...

源很重要,源有问题的话会出现很多错误,所以更新是有必要的。

网友A:
这里我建议你删除/opt下的freescale目录,重新安装LTIB并编译。安装和编译之前一定要确保你的Ubuntu环境设置的是OK的以及要安装好LTIB所需要的包。关于Ubuntu环境的设置你可以参考Setting_Up_LTIB_Host.pdf文档。这里我自己在Ubuntu12.04上成功编译了L3.0.35_4.1.0_130816_source BSP,并整理出文档,具体的你可以查看https://bbs.21ic.com/icview-680340-1-1.html 。文档中有详细安装和编译的步骤。

网友A:
你试一下,如果还是有问题再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一下,如果还是有问题再联系~~

谢谢,我再重新试一遍

楼主:
更换了163,sohu的都不行,提示错误,我的虚拟机可以上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换了163,sohu的都不行,提示错误,我的虚拟机可以上网

打开Ubuntu的终端,输入
sudo gedit /etc/apt/sources.list
删掉里边所有旧的内容,把新的源列表内容贴进去
再执行:
sudo apt-get upd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Ubuntu的终端,输入
sudo gedit /etc/apt/sources.list
删掉里边所有旧的内容,把新的源列表内容贴进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主你好,关于更新源中出现的问题,你可以上网搜索一下,网上都有相应的解决办法。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现在可以编译成功了么?

网友A(2014-09-17):
引用 网友B:
hihi

你好,这里你有问题的话可以在本论坛中创建帖子,我们的工程师会给你回复的~~

网友C:
FreeScale的工程师的效率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