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DSP目标板的时候 ,总是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3-14):
楼主仔细检查下仿真器的配置文件试试看。

网友B:
这种错误原因很多
我这边使用过程中有时候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CCS重启   目标板断电等处理一下  又可以连接上了

网友C:
一般是文件配置有问题,或者先断电重新插拔仿真器

楼主:
添加了一推头文件 之后还是同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