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DSP2812互补PWM

楼主(2014-03-11):
(无正文)

网友A:
记不清了   应该可以的   你看看可以强制输出高或低不

网友B:
可以通过设置的,里面有上拉的;也可以通过外部电路来实现

网友C:
查查寄存器吧,不过貌似记不太清了,应该有这个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通过设置的,里面有上拉的;也可以通过外部电路来实现

个人觉得外部上拉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