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初始化时钟之后就开启I/O输出1了……

楼主:
咨询一下,用STM32 ULN2003驱动LED,开机瞬间LED闪烁一下……

单片机上电复位时间过长,I/0没有输出1,MOS导通了,问题是开机初始化时钟之后就开启I/O输出1了,这个要如何解决呢?

网友A(2014-03-11):
这个怎么可能呢?,IO上电一般是输入啊……

网友B:
IO上电是根据你的设置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