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viper12a的输出电流

楼主(2014-03-11):
这个芯片如果用插件单电压输入(195-250V)就有13W,如果我用12V输出电流应该有1A多,为什么规格书上只说是480MA最大电流?

网友A:
viper12a这种接法第一次看到,能说明一下吗?

网友B:
这是典型非隔离接法,输出低电压只有几瓦的功率,要达到10多瓦,IC电感等都要更换。

网友C:
看规格书中的Ilimit值,原因在于BUCK拓扑的输出电流等于电感平均电流,不可能大于电感峰值电流。。。

如果要加大输出电流,可以尝试用抽头电感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典型非隔离接法,输出低电压只有几瓦的功率,要达到10多瓦,IC电感等都要更换。 ...

我换成viper22a,电感换成0.5mH能达到10W左右的功率吗?二极管不用换大的吧?我听别人说这种非隔离的不能达到10W的,要用变压器!~

网友B:
电感大一些,二极管最好2A的。

楼主:
FB脚是用来调电压的吧?串的电阻越大电压就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