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27MCU的启动模式

楼主(2014-03-11):
对于TMS320F28027MCU的启动模式问题,独立启动模式需要GPIO34 GPIO37来决定,可是我已经将这两个io用于普通io应用了,这样独立启动模式将会怎么样进入那个启动模
式。另外JTAG接口管脚复用有什么注意事项,只是仿真时复用管脚不能仿真外,有无
其他影响。

网友A:
当成IO是可以的,但不要下拉。启动的时候会判断GPIO34和GPIO37。 只要不下拉,就默认到Flash中启动。JTAG的一个引脚是复用的,但也是一样,不要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