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走线离DC/DC模块应该有多远

楼主(2014-03-11):
PCB走线离DC/DC模块应该有多远?
EMC测试的时候测试EMI的发射这一项,发现PCB板上线缆发射有点超标,超过40db了。经过近场探头,发现CANH,CANL两个线超标。往后查,发现CANH、CANL经过了一个金升阳的DC/DC模块(12W,工作频率20M),离DC/DC模块大概1.3mm。这个距离太近,那大家说说,为了减小DC/DC模块对信号线的污染,一般布线时,距离多少合适?或者说,有其他方法,在模块和信号线间加地线?谢谢!

网友A:
原则上是越远越好,最好不在一个区域

网友B(2015-03-06):
公司目前建有一条SMT电装生产线和一条厚膜混合集成电路封装生产线,并配高低温湿热交变试验箱、BGA全自动光学贴装设备,BGA返修工作站,热风回流焊设备,半自动平行缝焊机,金丝键合机,置球装置设备,去潮保存箱,X光检测设备等行业先进的生产和测试设备。电装车间可承接各种电子产品的焊接,可以完成表面贴装(SMD)、插件(THT)、BGA、SOP、QFP等元器件焊接,线缆制作,分系统、小整机组装。

我公司现拥有BGA光学贴装设备,BGA返修工作站,热风回流焊机,置球装置等专业BGA焊接设备。可提供以外加工服务:BGA,SOP,QFP器件的焊接;BGA的返修、置球。可焊接PCB的最大厚度:4mm;PCB最大尺寸:450mm×400mm;以焊接尺寸
不大于70mm×70mm的各种规格的BGA器件。

网友C:
20MHz?好高的频率。包地,尽可能远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