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突然把S-lab不小心拔了

楼主(2014-03-11):
我点了个升级S-lab固件,然后点开始,看出现个烧写2个字,然后我突然把S-lab不小心拔了。然后再插上去就一个灯都不亮了

网友A:
么碰到过

楼主:
补充点,原来刚插的时候红灯还闪一下,现在直接不闪了。然后就不能用了!!

网友B: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网友C:
嗯,刷固件的时候是不能断电的

网友D:
请问下楼主,中颖单片机可以用USB-TTL烧写么?USB-TTL是CP2102芯片

网友B:
是啊,否则会SLAB主控的程序会不完整或损坏。

网友E:
不行的。主控的程序在更新过程中断电会导致无法工作(固件下载不完全),需要返修。

楼主:
哎,算了,我再看看吧

楼主:
先结贴了哈

网友F:
还要不要?我这里大把大把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