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转换TF卡相关资料

楼主(2014-03-11):
SD卡转换TF卡相关资料,求大神们分享点

网友A:
去买一个吧,块把钱的东东,莫非想自已做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买一个吧,块把钱的东东,莫非想自已做吗?哈哈

不是想做,是自己SD卡现在在板上太大了,想换TF卡,想了解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想做,是自己SD卡现在在板上太大了,想换TF卡,想了解这方面的资料

SD卡技术相关专辑 35册 26.4M 〓

TF卡引脚:

TF卡引脚定义,SD卡引脚定义
--------------------------------------------------------------------------------
TF卡引脚定义/SD卡引脚定义
什么叫TF:
TF卡全名(TransFLash),又称T-Flash卡,全名:TransFLash,又名:Micro SD,这是MotorolaSanDisk共同推出的**卡规格,它采用了最新的封装技术,并配合SanDisk最新NAND MLC技术及控制器技术.是一种超小型卡(11*15*1MM),约为SD卡的1/4,可以算目前最小的储存卡了。TF卡可经SD卡转换器后,当SD卡使用。利用适配器可以在使用SD作为存储介质的设备上使用。TransFlash主要是为照相手机拍摄大幅图像以及能够下载较大的视频片段而开发研制的。TransFlash卡可以用来储存个人数据,例如数字照片、MP3、游戏及用于手机的应用和个人数据等,还内设置版权保护管理系统,让下载的音乐、影像及游戏受保护;未来推出的新型TransFlash还备有加密功能,保护个人数据、财政纪录及健康医疗文件。体积小巧的TransFlash让制造商无须顾虑电话体积即可采用此设计,而另一项弹性运用是可以让供货商在交货前随时按客户不同需求做替换,这个优点是嵌入式闪存所没有的。
TF/SD卡规格及应用:

  它的体积为 15mm x 11mm x1mm ,差不多相等于手指的大小,是现时最细小的**卡。它也能通过SD转接卡来接驳于SD卡插槽中使用。 现时MicroSD卡提供128MB256MB512MB1G2G4G8G16G32G的容量。 如下图所示
  详细说明:
  ◆体积约等于半张SIM卡,内设版权保护管理系统,适用于多项多媒体应用。
  ◆搭配适配器之后,使用于附SD卡槽的数码产品上。
  ◆尺寸:11mm*15mm*1mm
  ◆适用机型:MOTO E398V8V635V360A780A840A1000E770MS400V1010V980 /SAMSUNG M339M329Z300Z500E848 /AMOI DV6,V3/nokia 7310c等等。

      TF卡最大容量:
  4G 2G 1G 512M

 其主要应用于移动电话,但因它的体积微小和储存容量的不断提升,现在已经使用于GPS设备、便携式音乐播放器和一些快闪存储器盘中。
SD卡引脚定义:
针脚 名称  类型   描述
1 CD  DAT3 I/O/PP 卡监测数据位3
2 CMD      PP     命令/回复
3 Vss      S
4 Vcc      S      供电电压
5 CLK      I      时钟
6 Css2     S
7 DAT0     I/O/PP 数据位0
8 DAT1     I/O/PP 数据位1
9 DAT2     I/O/PP 数据位2
TF卡引脚定义:
只有一根地线,其它与SD卡相同

网友B(2022-04-28):
非常感谢,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