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耳机插座引脚是怎么对应的

楼主(2014-03-11):
我用的是PJ-325C,请问一下SPEAKER那个图和那个封装图引脚标号是怎么对应的,我是新手,看不大明白,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自己测一下通断判断就可以

网友B:
那表中的图不是很清楚了吗?

网友C:
标有“SPEAKER”那图,引脚标号未必与首图引脚标号一致。
只能问标有“SPEAKER”那图的作者。

网友D:
自己用万用表测量下最好了。地线。左通道和右通道。但是插进去和没插进去把管脚是切换了的。你自己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