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SH88F4051A烧写问题

楼主(2014-03-11):
请教各位大虾,中颖单片机是否可以用USB-TTL烧写(CP2102芯片),ISP51可以识别为SLab V2.1,但是烧写就提示自动匹配波特率失败。使用串口烧写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A:
你是哪家公司啊?我们这边有技术支持,可以加我QQ386923934了解一下

网友B:
应该可以,我是用ch340,便宜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