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不能运行

楼主(2014-03-11):
请大家帮忙,单片机用的是PIC18F6622,MCLR引脚接10K电阻,104电容复位,其中引脚经发光二极管经1K电阻接地,目的让发光二极管闪烁,但是只能让其亮,用的外部4M晶振,不知道二极管为什么不能闪烁啊!!!

网友A:
估计是芯片内部狗的问题
关掉你的狗 不然它会让你不安心的

楼主:
通过Configure配置,禁止内部看门狗了(选择WDT disabled了); 结果还是不能闪烁,还有其他原因吗?

网友B:
unsigned char i 改成int 啊

楼主:
unsigned chr 改成 unsigned int 发光二极管可以闪烁了,谢谢了!还有个问题请教,在下载程序时,仅通过仿真器(PICKIT3)给目标板供电,仿真器可以连接上目标板,只要把电源模块和目标板连接(我的目标板上不带电源模块),即使不给电源模块上电,再连接仿真器时出现的错误是Failed to properly connect to PICkit 3,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大侠帮忙!!

网友B:
再重选USB供电啊·可能吧·插拔试试

楼主:
用USB供电,不能下载程序

网友C:
你是不是用的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