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运放的菜鸟级问题

楼主(2014-03-11):
一音频前级放大电路,只用PT2308运放的一个通道;现要做mini的板,想用单运放,sot23-5封装的,找了好久只找到有轨到轨输出的,比如sgm8621,没用过轨到轨输出的运放,不知道用在音频前级放大行不行,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推荐

网友A:
用于音频放大的运放对是否为“轨到轨”输出并无特别要求,但要注意运放的增益带宽和压摆率,常规低速运放是不适合做音频放大的。

网友B:
一般音频电路前级放大电路,对精度的要求不是很高,但要求的必须是由足够的带宽,这样的运放运放都是电流反馈型运放,我推荐一个,比如AD8001。你看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