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测量电路,为防止不测量时漏电,加了个三极管做开关

楼主(2014-03-11):
实测发现三极管在导通时,Vce很小啊,基本可以在电路中忽略,Ic电流很小时是这样吗?

网友A:
如果电流是指Ic,那当然是....

建议复习BJT模型,或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B:
“CE节”是个什么节?

网友C:
被测信号比较小或很精密的场合,不适合用三极管做开关。专门有模拟开关IC,或者用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被测信号比较小或很精密的场合,不适合用三极管做开关。专门有模拟开关IC,或者用MOS管。 ...

不需要太精密,看数据手册只有Ibe=1MA,Ice=5MA时代Vce=0.1V,  我这个电路中Ice<1MA, Vce很低了。
MOS好像不行,虽然内阻很小,但是压降不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需要太精密,看数据手册只有Ibe=1MA,Ice=5MA时代Vce=0.1V,  我这个电路中Ice

MOS管漏极电流越小,压降越小。
正因为如此,才有导通电阻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漏极电流越小,压降越小。
正因为如此,才有导通电阻一说。

原来这样啊。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