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6622串口通信出现的数据0x00

楼主(2014-03-11):
用PIC18f6622与PC机进行串口通信,发现每次上电后第一个数据总是0,以后就正常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A:
先置好缓冲寄存器再发送,你这现象应该是把上电复位后的缓冲寄存器内容发出去了。检查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置好缓冲寄存器再发送,你这现象应该是把上电复位后的缓冲寄存器内容发出去了。检查程序。 ...

这种现象就是在上电后第一次发送数据时出现,好像无法消除

网友B:
某些寄存器的某位必须置1,是否按照手册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些寄存器的某位必须置1,是否按照手册要求?

直接调用编译器提供的函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调用编译器提供的函数

我前一段时间也遇到了这种情,18f4620,查了查,源代码是TX设为输出,RX设为输入,技术手册上说这两位必须置1,然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调用编译器提供的函数

我前一段时间也遇到了这种情况,18f4620,查了查,源代码是TX设为输出,RX设为输入,技术手册上说这两位必须置1,然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B:
最近我也要弄18f6722: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前一段时间也遇到了这种情况,18f4620,查了查,源代码是TX设为输出,RX设为输入,技术手册上说这两位必 ...

试试看,感觉不应该有这种情况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我也要弄18f6722

我弄的是6622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试看,感觉不应该有这种情况出现

试了试,好像不行,不好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了试,好像不行,不好意思了

直接调用的MPLAB编译器的提供的串口函数,会不会和这个有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调用的MPLAB编译器的提供的串口函数,会不会和这个有关

应给是某一位设置的不对,不过不影响使用,看吧,公司挺忙的,估计没时间去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给是某一位设置的不对,不过不影响使用,看吧,公司挺忙的,估计没时间去找了 ...

发现问题了,直接用寄存器控制串口通信,不用那C语言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C:
自己的C写出BUG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的C写出BUG了吧

不是自己写的,直接用的那个OPENUART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