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发射模块加上5V的51单片机,9V电池能用多久?

楼主(2014-03-11):
这个315M发射模块,如果每5秒发送一次数据的话,加上一个1个5V电压的51单片机,用一节9V电池能工作多久呢?

楼主:
补充一下:315M的工作在5V电压上。

网友A:
哪要看发射模块的功耗和电池的容量吧!

楼主:
就是最普通的315M发射模块,有差别也不会太大吧。电池就是万用表用的那种9V电池啊。

网友B:
得看模块平均功耗。发射的时候电流是比较大的,但是因为不是一直发送,所以这个要算平均功耗。
我估计用不了多久。

网友C:
自己计算啊,
待机电流 发射电流,
查9V电池容量 除下就出来了 再打8折

网友D:
和你的电路有很大关系,包括9V转5V的效率等等

网友E(2015-02-22):
9v电池的容量不会很大,而发射模块耗电量比较大,另外9v还要降压到5v本身也需要耗电的,估计用不了几天吧

网友F(2015-05-07):
9v电池降压到5v工作好像太不划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