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一款双极性DA模块

楼主(2014-03-11):
要求10位精度  基准源在-15V至+15V之间 。如果没有现成模块,芯片也可以

网友A:
到TI,ADI,LTC网站查查

网友B:
10位这个不是问题。+-15基准这个比较少见,自己查比较好。另外你的DA有什么要求可以说下,或者就有更好的方案了

网友C:
隔直流不可以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直流不可以嘛?

什么意思

网友C:
就是用正极性的电源,然后输出用电容耦合到负载,不就有了正负极性嘛,但是那样可能你的前级电路需要修改下。

网友D(2014-04-18):
请问楼主找到合适的模块或者芯片的了没有?正好我也在找这个东西,我需要输出-5V~5V,作为某电机驱动器的调速信号!
不知楼主找到没有,是否有多路集成的,我需要八路;输入的话,SPI,IIC,232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