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46如何通过JTAG口仿真ARM端和DSP端?

楼主(2014-03-11):
我的ARM端程序是在linux下编译的,不是在CCS下。我的DSP端程序是在CCS3.3下编译的的,所以不能在CCS下分别打开ARM工程和DSP工程进行调试。那么现在我想通过JTAG口对DSP端仿真调试,请问该如何操作?

网友A:
帮你咨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咨询一下

搞不定,只有在CCS里重新建ARM工程了。:L真是难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不定,只有在CCS里重新建ARM工程了。真是难办。

JTAG口对DSP端仿真调试,只能使用CCS和仿真器连接调试。

ARM和DSP之间的通信,可以使用SDK提供的DSPLINK来进行,里面有详细的DSP+ARM例程

他们给出的解释    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JTAG口对DSP端仿真调试,只能使用CCS和仿真器连接调试。

ARM和DSP之间的通信,可以使用SDK提供的DSPLINK ...

当初设计的时候是抛弃TI的DSPLINK机制的,所以才导致现在这种情况。现在BOSS让我在CCS里重建ARM工程,写个小的5158的采集程序,把采集的图像交给DSP端用来调试算法。算是闹剧告一段落吧。最后还要感谢版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初设计的时候是抛弃TI的DSPLINK机制的,所以才导致现在这种情况。现在BOSS让我在CCS里重建ARM工程,写 ...

不谢  双核的不太熟悉   还望你多多关注和指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