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18F45K20 I2C的问题 ~~~~~~~~~~~~~~~~~~~~~~~

楼主(2014-03-11):
在PIC官网上找的示例程序 然后改了改 就是一个简单的发送 想用示波器测出波形看对不对 但是一直测不出来 SDA口电压只有0.45V(示例里也有示波器的波形 最高是5V的) 波形也不对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SDA是RC4 SCL是RC3
另外 I2C是需要上拉电阻的吧? 我I2C通信的另一端是AD7745 测电容的ADC AD7745的手册上写的是加10K的上拉电阻  我加了测电压还是0.45V 求解释 上拉电阻会提高电压吗?

#include<p18f45k20.h>
#include<i2c.h>
/** C O N F I G U R A T I O N   B I T S ******************************/
#pragma config FOSC = INTIO67, FCMEN = OFF, IESO = OFF                      // CONFIG1H
#pragma config PWRT = OFF, BOREN = OFF, BORV = 30                           // CONFIG2L
#pragma config WDTEN = OFF, WDTPS = 32768                                   // CONFIG2H
#pragma config MCLRE = ON, LPT1OSC = OFF, PBADEN = OFF, CCP2MX = PORTC      // CONFIG3H
#pragma config STVREN = ON, LVP = OFF, XINST = OFF                          // CONFIG4L
#pragma config CP0 = OFF, CP1 = OFF, CP2 = OFF, CP3 = OFF                   // CONFIG5L
#pragma config CPB = OFF, CPD = OFF                                         // CONFIG5H
#pragma config WRT0 = OFF, WRT1 = OFF, WRT2 = OFF, WRT3 = OFF               // CONFIG6L
#pragma config WRTB = OFF, WRTC = OFF, WRTD = OFF                           // CONFIG6H
#pragma config EBTR0 = OFF, EBTR1 = OFF, EBTR2 = OFF, EBTR3 = OFF           // CONFIG7L
#pragma config EBTRB = OFF                                                  // CONFIG7H

unsigned char LDByteWriteI2C(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
void InitPIC(voi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unsigned char ControlByte;                //Control Byte
unsigned char HighAdd;                    //High Order Address Byte
unsigned char LowAdd;                     //Low Order Address Byte
unsigned char Data;                       //Data Byte
unsigned char Length;                     //Length of bytes to read
unsigned int  PageSize;                   //Page size in bytes
unsigned char PageString[64];             // Holds the device page data to/from EEPROM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n;
TRISD = 0x00;
PORTD=0xaa;
//delay(200);
  ControlByte = 0xA0;                     //Control is always A0 for reads (& with 0x01 for writes)
  HighAdd = 0x5A;                         //HighAdd is first byte transmitted for High Density devices
  LowAdd = 0x51;                          //LowAdd is only Address byte for Low Density, second byte to HD
  Data = 0xAA;                            //Data can be whatever user would like
// Length = 0x01;                          //Length param set to 1 for single byte read
// PageSize = 0x10;                        //PageSize is Physical page boundry from Datasheet. (0x10 = 16, 0x20 = 32)
// for(n = 0; n < PageSize; n++)
// {
//   PageString[n] = Data;
// }

  InitPIC();
//PORTD=0x01;
//delay(200);
while(1){
  LDByteWriteI2C(ControlByte, LowAdd, Data );
//PORTD=0x02;
//delay(200);
}                             // Loop here forever
}                                //Low Density Byte Write

void InitPIC(void)
{

  TRISC=0x0f; //Configure SCL
                    //as Input
         //Configure SDA
                    //as Input
  SSPSTAT = 0x80;   //Disable SMBus &
                    //Slew Rate Control
  SSPCON1 = 0x28;   //Enable MSSP Master
  SSPADD = 0x27;    //Should be 0x27
                    //for 100kHz 16MHz
  SSPCON2 = 0x00;   //Clear MSSP Conrol Bits
}

unsigned char LDByteWriteI2C( unsigned char ControlByte, unsigned char LowAdd, unsigned char data )
{

  IdleI2C();                          // ensure module is idle
  StartI2C();                         // initiate START condition
  while ( SSPCON2bits.SEN );          // wait until start condition is over
  WriteI2C( ControlByte );            // write 1 byte - R/W bit should be 0
  IdleI2C();                          // ensure module is idle
  WriteI2C( LowAdd );                 // write address byte to EEPROM
  IdleI2C();                          // ensure module is idle
  WriteI2C ( data );                  // Write data byte to EEPROM
  IdleI2C();                          // ensure module is idle
  StopI2C();
                         // send STOP condition
  //while ( SSPCON2bits.PEN );          // wait until stop condition is over
  //while (EEAckPolling(ControlByte));  //Wait for write cycle to complete
  //return ( 0 );                       // return with no error
}

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2014-09-16):
请问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