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的QEP计数问题

楼主(2014-03-11):
用的是TMS320F2812,QEP电路接收来自编码器的信号, 当用手动转动编码器时,接收到的信号计数正常,但是当编码器转动速度加快时,所接收的信号计数就比实际的脉冲数少了很多,硬件电路编码器输出信号直接和DSP的输入捕捉端口相连的,没有进行任何的信号过滤,这样的问题应该从哪里入手解决呢?

网友A:
高速下你用示波器看看脉冲的大概频率   编码器和事件管理器之间应该加些整形驱动等电路
还有你在测速的时候有没有判断用于计数器的定时器有没有溢出
我曾经用一圈一万个脉冲的电机   也没啥问题

网友B(2014-04-15):
楼上说的对,在编码器输出电路和DSP输入接口电路中间加上光耦隔离下。